[液晶调试] 请教谈价有什么技巧

楼主(2021-10-14):
最近一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用户电话咨询电视问题,大部分都是灯条问题,直接报价最低多少钱,比如32的200,55的400,但是最后都没有再联系!是不是先报价很低,然后打开检查后再报价?肯定有收费很低的主,一直认为价格太低不划算。有没有成功率很好的方法?

网友:
我从不先报价,要修就拿来检查再说,问价的人会挨家问一遍,挑个他认为便宜的修,你报少了赚不到,报高了就跑单了

网友:
不拿来检查的直接让他买新的

网友:
要么价钱不合适,要么客户不信你,你直接都是百起步

所以说啊,上门检查才知道.................................................

或你自己搬来我检修....................

要把脉后我才能够报到准确的维修费用给你,不然报多了对你也不好,报少了我也修不了

网友:
十块钱一寸

网友:
要把脉后我才能够报到准确的维修费用给你,不然报多了对你也不好,报少了我也修不了

网友A:
你的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只能说爱修不修.........如果说先报低价   拆了机再报高价....客户就满意了???我遇到的好多都是不可能......

网友:
报多少看行情,活是不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只能说爱修不修.........如果说先报低价   拆了机再报高价....客户就满意了?? ...

上浮不能超过50%

网友:
还是支持,先把脉再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