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 LCD42B03-P检修一例

楼主(2021-10-15):
   一个tcl  LCD42B03-P送修。故障表现,红指示灯快速闪烁,不能进入正常状态。
   拆开检查,怀疑电源板有问题。结果发现电源板上,有两个电容鼓。标10V,1000微法。看是5V电源的电容。更换后依旧。
   这个电源,是200D6贴片为核心。外围件很少。现在电压在2V到2.5V之间跳动,更换电容不变。光耦没有电压。还是前级有问题。终于查的是尖峰吸收瞬态二极管短路。瞬态二极管和阻尼二极管背靠背连接。瞬态二极管没有,直接用一个电阻和电容代换,和普通吸收电路没有区别,效果一样。仔细再查,光耦没有工作电压,是因为5V给光耦供电的一个贴片电阻,标示390,测量没有阻值。取下测量,有充放电现象,阻值无穷大。用一个标示330的电阻,测量是33欧姆,结果电压显示4.95V。模拟开机,24V,12V电压正常。pfc显示在350V。是轻载的原因吗?粗略检查分压电阻,感觉正常。作罢。
   现在再试验,红指示灯常亮。不再闪烁。不能开机。主板有问题。很难拆开的主板。拆开后,在强光下仔细观察,一个8脚贴片顶部起包,测量1脚就是5V。取下,仔细用放大镜看,有12F675字样。好一通电脑检索,是单片机,有程序的,也是电源管理。可以把1脚和6脚直接短路,这样就没有遥控关机了。旁边还有一个贴片,字V66,不知功能作用,把1脚2脚短路。这个V66的顶部也凸起,应该也坏了。在电路板中间,还有一个贴片三极管,顶部凸起,看不见字了。测量一个脚果然有5V。测量是短路状态。不管它。现在再试验,结果电视机可以正常使用了。缺点就是没有待机功能。按键正常,图像,声音正常。
   电视机至此算是维修成功了。原因是光耦供电电阻39欧姆开路,5V电压升高,可能超过10V。给主电源供电的电阻烧坏。背靠背的尖峰吸收二极管击穿。击穿后电压就下降到2V到2.5V。电压没有下降的时候,就把12F675,V66,还有一个贴片二极管烧坏。

网友:
谢谢分享,这才是维修!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维修案例.学习一下

网友A:
引自某宝:
以下机器都属于GC32机芯  :42H61F   GC38机芯和GC32机芯程序通用

LCD32B66 .LCD40B66-P. LCD42B66-P.   L37E64 .   L40E64.   L42E64. L46E64. L47E64.LCD40K73

LCD42K73. LCD47K73. LCD32B03-P. LCD37B03-P. LCD40B03-P. LCD42B03-P. LCD32B66-P. LCD37B66-P. LCD40B66-P. LCD42B66-P. LCD32B67. LCD37B67

LCD42B67. LCD32B68. LCD37B68-T. LCD42B68-T. LCD47B68-T. LCD37A71-P.  LCD40A71-P. LCD37M3.  LCD32K73.  LCD40V85.  LCD37K73

本机电源JSK4330-007的5V电压升高通病:请一定换掉RS32电阻39欧姆!RS36电阻1K欧姆!(电阻标示1001)

小技改:就是在电源板上的5V电路加接一个6.2V的稳压管 万一再出现故障时 只损坏稳压管 也就不会在次损坏U46 U48了
     2个 IC : 1个按键缓冲 IC V66和1个电源管理IC 12F675

本机电源JSK4330-007的5V电压升高后,会烧坏U46、U48两个配件,故障是不开机或者按键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自某宝:
以下机器都属于GC32机芯  :42H61F   GC38机芯和GC32机芯程序通用

感谢老师傅的回复。如果早先看到这个,不知道少走多少弯路。处理的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