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LG27EA33VA显示器通病闪屏讨论

楼主(2021-10-15):
27寸 LG27EA33VA 屏幕正常用,熄屏后唤醒闪屏,亮一下熄灭一下,反复不停。亮的时候画面正常,熄灭时指示灯也灭。去拨插一下HDMI数据线又好了。

故障分析,1,插口接触不良,动的时候接好了。2,电源板老化不稳定,故障点可能升压电源保护反馈?

我是外行的,平时只修点冰箱空调。这个显示器自己买闲鱼的,不知道怎么修,有老师傅指导一下。

楼主:
拆机检查,主板观察都没有问题,测量几个节点电压正常,拨插了LED背光插头,重新装机测试了半小时多次睡眠唤醒没有再发生故障。。
故障看来就是LED背光插头时间久接触不良导致。但同时有一个故障依旧,就是声音输出问题,在唤醒后经常是无声的有时候用着突然就无声了,这指的是显示屏背后的音频输出。在无声的情况拨插一次电源适配器就灰复了。神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