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丰田车载收音机六碟cd型号77801接线图

楼主(2021-10-15):
近日接修一台型号为77801的车载CD机,求尾插接线图,有这个资料的朋友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
去买条这样的线直接插上就行了

网友:
时过境迁,

网友:
插头都不一样,错了是插不进去的。还可以看看对应电路板上的字符,就知道哪个插座是插什么的了。无非就是电源(POWER或PWR)、外接输入EXT. INPUT或INPUT)与输出(OUTPUT)、喇叭(SPEAKER或SPK)。

网友:
建议上*宝看看

网友:
机子音质不赖。

楼主:
已经上万能的淘宝找到了该机的接线方法,接上电源能正常开机了。拆机发现此机的做工用料都不错,CD播放的音质还真不赖!

网友:
因为厂家保密,现在都不容易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