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电路板更换一例

楼主(2021-11-11):
    家里的电脑很久没用了,最近发现开不了机,各种检查后发现是不认硬盘了,这一下麻烦了,我这个是希捷400G的硬盘,虽然硬盘不贵,网上也就几十块吧,但里面的资料让我很可惜。怎么办呢,找专业的做数据恢复太贵了,好象不值得。后来静下心来一想,怀疑是硬盘电路板故障,因为根据经验,如果是盘片问题通常是慢慢坏掉的,不会突然认不出来的。
    想到这,于是从网上看了一些的电路板更换教程,开始动手实操。首先,根据硬盘品牌和电路板的外形模样,在淘宝里找二手板子,我这个型号不常见,断断续续找了几天,终于找到了外形一模一样的板子。但还不能下手,硬盘板子螺丝是内六角的,先在淘宝买了一套拆卸螺丝刀,几块钱,把硬盘板子拆下来,看到了板子背面的型号,核对无误后,下手买了一块板子,也就二十块钱。
    新板子到货后,不能马上更换装上,还要把原板上的BIOS芯片拆下来,换到新板上(淘宝上的图片一般会标记出BIOS芯片的位置),这个换芯片是技术活,我老眼昏花没法干,于是到街上找了一个维修手机的师傅帮忙换上。回家试机,硬盘认出来的,一看资料还在,太高兴了,于是把换板过程分享给大家。

网友:
400G的硬盘?

网友A:
恭喜修复。。不过400G的机械盘我没见过,机械盘的常见容量;10G、20G、40G、80G、160G、250G、320G、500G,400的不多见。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一块1TB硬盘,时好时坏,加素材时很慢正常上网很好,放视频里面噶噶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不过400G的机械盘我没见过,机械盘的常见容量;10G、20G、40G、80G、160G、250G、320G、500G, ...

是啊,这硬盘当初也是淘宝买的,当初我想买320G的,他发给我400G的,我还以为赚了。找这个电路板找了好久,几乎想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一块1TB硬盘,时好时坏,加素材时很慢正常上网很好,放视频里面噶噶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故障? ...

噶噶响.....是盘片坏了,准备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