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讨论下灯泡串入火线维修电磁炉

楼主(2021-12-03):
这种220v的卤素小插泡,也有75W,100W,150W,200W的,用这种插泡替代我们平时用的白炽灯串入保险管处是否可行,大家都说一下

网友:
没试过,等你试验试验先

网友:
完全可以。只不过亮过拿拆时会很热。

网友:
可以啊,但是有一点,哪东东烫手,起火烧坏东西,我都 是用自己做的隔立变压器。

网友:
我觉得你有插泡的话,完全可以一试,结果就直接出来了

网友:
最好不用这种,太小发热,感觉不安全,还是普通透明玻璃的白炽灯好用些

网友:
用螺口100W白炽灯泡加个灯头方便。

网友:
弄个100w200w的挂墙上并联个断路器不方便吗?

网友:
不太安全!

网友:
电器检修串接的灯泡要考虑耐压与功率,否则事倍功半,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