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热力膨胀阀的问题

楼主(2021-12-05):
双向热力膨胀阀在热泵制冷系统中应用是不是双向导通的,是不是就不需要用单向阀来改变制冷剂的走向了,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图中的热力膨胀阀的型式是直通式外平衡膨胀阀,左边的接口是进液口,由供液管来;右边的接口是节流后的出液口,去蒸发器;侧面的那根细管是平衡管,与低压回气管连接。
不任是外平衡还是内平衡式的膨胀阀,流向都是一进一出,不能作反向流动,不能当单向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热力膨胀阀的型式是直通式外平衡膨胀阀,左边的接口是进液口,由供液管来;右边的接口是节流后的出液 ...

荣老,也就是说,这种双向热力膨胀阀,不管制冷,还是制热。制冷剂都是从左边进右边出,不能从右边进左边出。是这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荣老,也就是说,这种双向热力膨胀阀,不管制冷,还是制热。制冷剂都是从左边进右边出,不能从右边进左边 ...

所有的膨胀阀都不存在反向流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膨胀阀都不存在反向流动的。

感谢荣老指导

网友:
听说电子膨胀阀可以双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