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该怎么计算线径和匝数啊?

楼主(2021-12-09):
如题,例如:18槽250w的三相2极电机,如果要改成单相2极电机,采用正弦绕组,线径和匝数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买个小型变频器还实际

网友:
电工书上找

网友:
直接加个电容器

网友A:
你要看这个三相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假如是星接的话,这一相的线圈匝数就是单相电机运行绕组的匝数,线径也一样,如果是角接则一相的匝数除以1.727,线径则乘以1.7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这个三相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假如是星接的话,这一相的线圈匝数就是单相电机运行绕组的匝数,线径也 ...

感谢师傅,这个是有什么计算公式的吗?总算有个靠谱的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这个三相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假如是星接的话,这一相的线圈匝数就是单相电机运行绕组的匝数,线径也 ...

还想问一下,单相绕组的大中小几圈匝数该怎么分配啊?有什么计算方法吗?还有启动绕组该怎么办?

网友:
刚会走,就想飞,设计电机参数是专业工程师工作,我们只是电机修理工。就电机维修,我们多年老师傅也不是万能的。总有些特殊电机,由专业师傅修。

网友:
直接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