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请教师傅们创维枫蜜TV怎么安装?

楼主(2021-12-15):
现在好像安装不了,创维85A9怎么安装直播软件?谢谢!

网友:
现在第三方直播管控得比较严,一般留有后门,你可以找创维售后

网友A:
首先打开创维的主页,选择【酷开应用圈】,进入后选择推荐,打开左下角【搜索】功能;
然后在【搜索】功能界面输入“XCX”并下载安装;打开【小程序】,这时候需要输入密码”55559510”或“111111“,密码输入正确后就可以自动识别U盘内的安装包了,打开并确认安装即可;

楼主(2022-05-01):
引用 网友A:
首先打开创维的主页,选择【酷开应用圈】,进入后选择推荐,打开左下角【搜索】功能;
然后在【搜索】功能 ...

谢谢师傅!非常感谢!

网友:
智能电视千万别装直播app不然会卡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