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对讲机做一个遥控开关

楼主(2021-12-18):
能不能用对讲机做一个遥控开关,输入一个66#,或者*88,接受的对讲机对讲机接收到指令输出控制继电器?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怎么操作,需要什么?

楼主:
当然,不能叫你白服务,付费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怎么操作,需要什么?

需要通过单片机编程的形式完成所需要的用途,你要是不会编程那么通过远程是没法指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通过单片机编程的形式完成所需要的用途,你要是不会编程那么通过远程是没法指点的 ...

你说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发射端要一个类似压音板的东西,接收端需要一个解压板带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编码,发送。接收,解码,驱动。

你说的编码是在对讲机上直接编码?还是一块编码版?接收这边听明白了需要一块板带解码和驱动

网友: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我十年前就是利用两台对讲机做的远程遥控开关电路,但只能开,不能关,开了电路就会自锁。要想做到能开能关就得发送有编码的信号,也得有解码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