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讯投影灯时清零复位的求助

楼主(2021-12-18):
问题:投影机提示超时了,在菜单中选择灯时复位清零,但是无效,灯时仍然不变。请教高手解决为谢!

网友A:
应该是用组合键清零。
应该有保存,去找找。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有时候需要特殊指令的。

网友:
同意2#意见

网友(2022-10-11):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很烦啊,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组合键清零。
应该有保存,去找找。

你好,能不能具体教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台松下pt-bw30的机子,也要清零了,按照论坛上的方法可以调出灯时显示菜单,但是却无法清零,不知你能不能再教教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