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先科9寸全格式DVD电视看戏机固件

楼主(2021-12-21):
先科9寸全格式DVD电视看戏机开机后,卡在开机界面进不了主菜单,不断重启,电路板见图,找不到固件。

正面

正面

主板编号

主板编号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显示板编号

显示板编号

按键板编号

按键板编号

网友:
去某宝找吧,不是专业修唱戏机的大多都不保存这种数据

楼主:
某宝只有几个卖固件的,旺旺咨询都没有回复

楼主:
请教:用什么软件能把这台唱戏机的固件备份出来?(ˇˍˇ) 想上传到论坛,请老师帮修复。

网友:
看看设置里面可不可以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现在找软件比硬件难找得多,我都是马家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用什么软件能把这台唱戏机的固件备份出来?(ˇˍˇ) 想上传到论坛,请老师帮修复。 ...

用这个肯定行

网友:
编程器可以备份

网友:
备份后写清楚发上来修复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刘老师,在某宝上买的CH341编程器是否能用,需要下载那个配套的编程软件(还没有实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