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推荐一款综合好用的电钻,谢谢哈!

楼主(2022-01-01):
想买一把电钻,维修家电、家居装修都可用的。比如在墙上打个孔,在玻璃上钻个孔,在金属板材如铝合金、薄钢材上钻孔的,就是家电维修和家居装修最常用的。希望还可以钻小孔,在小家电上也可以打很小的孔的,如2-3毫米这样的孔,
可能有一点理想化、期望高了,但还是发贴试问一下,希望热心的师傅解答一下,谢谢!当然是上手好用的。

网友A:
东城1201..............今天买优惠250元.线路板上打孔都没有问题前提是你有钻头,我备线路板钻头0.6mm 和0.8mm都有.还有冲击钻功能.

网友:
不许插播广告

网友:
我是清一色的博世,清洗用博世洗车机EA110,维修用GSR12V-EC可墙面木板等开孔,也可装不同批头拆卸螺丝,还有博世GO二代和IXO5拆小螺丝,另外还有一个洋垃圾松下6225也非常好用

网友A:
你看我像卖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像卖货的吗?

像直播带货

网友B:
术有专攻,要好用,充电无刷的,220v调速调力矩的,冲击钻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术有专攻,要好用,充电无刷的,220v调速调力矩的,冲击钻不可少

选无刷是因为寿命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城1201..............今天买优惠250元.线路板上打孔都没有问题前提是你有钻头,我备线路板钻头0.6mm 和0.8 ...

你这个连220v交流都没有,估计劲不足吧?至少要220,钻墙、钻金属材质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连220v交流都没有,估计劲不足吧?至少要220,钻墙、钻金属材质才够用? ...

估计你没有用过锂电池手电钻吧,最大力矩35N.2CM的钢板配六角螺丝钻一样钻通.放心买吧使用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