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接三相电机启动有时会跳闸

楼主(2022-01-02):
三相四线380V,用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接三相电机启动有时会跳闸,求助大师指点。

电机是三角形接法,漏电保护器接线如图,是取消漏电保护器还是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不是漏电跳的。是过流跳的。
18千瓦直接启动。
空开很难避开启动瞬间的电流。

想改,但材料有限,换了个150A的,暂时没问题。

楼主:
启动10次有3 4次会跳闸,取消漏电保护器又怕不安全。

网友:
我有个1500W隔离变压器。一开始用10A空开,想着负载可以达到2200W足够用了吧,后来发现空载上电都偶尔会跳,后来又换了一个16A的,再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去掉负载,单独试接触器,不跳了的话,兆欧表检查电机绝缘,检查起动电流是否超过断路器最大电流

网友:
另外也不排除漏保本身的问题,换个正泰或者施耐德

网友C:
看看电机功率用电流大点的漏电开关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负载,单独试接触器,不跳了的话,兆欧表检查电机绝缘,检查起动电流是否超过断路器最大电流 ...

单独试接触器没问题,起动电流50A,没有兆欧表。

电机是新的,保护器,漏保也是新的,才用了几十个小时,用户反应新的刚开始就有跳闸现象。
电机是昆明电机厂生产的(本地质量相对比较好的),是成套设备。咨询卖家说是让取消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机功率用电流大点的漏电开关试一试。

电机18千瓦,启动电流50A,运行电流20A(空载),负载电流25--30A。

漏电保护器是100A的德力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试接触器没问题,起动电流50A,没有兆欧表。

电机是新的,保护器,漏保也是新的,才用了几十个小时 ...

如果前级有漏保,也可以取消,没有的话建议保留,毕竟人命关天,起动电流50的话,建议换正泰试试,德力西的断路器触头质量一般

网友:
还有,新电机也不一定可靠,我就遇到过全新污水泵,运行了不到一小时就接地,打开检查发现转子扫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