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十字门风冷冰箱去门封管后中间门框结冰

楼主(2022-01-04):
100金币

三星十字门风冷冰箱门封管漏氟  去门封管后中间门框结冰  有什么办法可以加热门框吗
以前记得在坛子里看到一位大师用变压器改装  用变压器次级短接门封管加热  不知道可行不  也不记得具体操作了   哪位大师可以指点一下吗
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掉门封管后加热门框

网友A:
很简单,压缩机出来的冷凝器用4MM的铜管,接一段管路明装在门框边上,尺寸要要精确,否则门不好关,这个很考验技术,外面再用铝箔纸贴好,固定用U型金属皮。保证OK

楼主:
这个用户接受不了   明装太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记得在坛子里看到一位大师用变压器改装  用变压器次级短接门封管加热  不知道可行不  也不记得具体操作 ...

想多了吧,变压器发烧了,门封管都不带暖的。只要钱到位,把泡沫挖空重新埋铜

网友:
十字门,要换内部管有难度

网友:
有个想法,用点焊电池的镍带,加电源,充当发热组件,控制电压可以调整热度

网友:
这个就相当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压缩机出来的冷凝器用4MM的铜管,接一段管路明装在门框边上,尺寸要要精确,否则门不好关,这个很 ...

    冰箱易损部位除了门框铁管绣漏目前为止根本无法更换以外,其他地方都可以完美维修,国家应该强制厂家必须门框管用优质铜管
    其实只需门框管用铜管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冰箱寿命确几乎可以翻倍

网友:
我来看看这个悬赏

网友:
嘶………十字门的的确有难度。曾经给药店的冷藏柜换过门封管,太久了记不住怎么弄得,反正捣鼓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