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系统有问题也会死机

楼主(2022-01-05):
我的一台电脑,正常开机后出现了死机现象(鼠标移不动),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去试了,很好,没有中病毒!从别的地方拿来了一块有系统的硬盘,也正常!主板,CPU,经试机也正常!也就是硬件是全部正常的!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重装了一下系统,居然正常了!说明问题是操作系统,怪不得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去试就正常,说明在别的电脑上是没有使用该硬盘内的系统。

网友:
楼主的问题硬盘在别的电脑上没有当成系统盘用?
怪不得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去试就正常,说明在别的电脑上是没有使用该硬盘内的系统。

楼主:
就是啊,说明就是系统的问题,起初还以为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
电脑维修就是奔着先软后硬的路线修理,系统问题是首先要检查的。

网友:
电脑维修就是奔着先软后硬的路线修理,系统问题是首先要检查的

  基本的检修思路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软件检测一下硬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软件检测一下硬盘呢

拿到别的电脑上去试了,不也是检测吗?

网友:
感觉没怎么装过系统啊,电脑很多死机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