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标签打印机乱码

楼主(2022-01-05):
朋友给我一个蓝牙标签打印机,估计是点餐用的  我用芯烨打印机的app,测试复位都试过 打出来就是乱码 不知道什么原因 能刷机

网友:
一般乱码都是驱动不对

楼主:
驱动在手机上 还是在机器上

网友:
打印机自检页看看正常不   正常的话就是软件没安装好

楼主:
自检页英文正常

网友:
看说明书,有个调试方法,太久不记得了

网友:
估计刷那个存储芯片就可以了,我以前就是厂家售后维修的,热敏小票打印机

楼主:
估计还是软件不对 厂家不同 不支持

楼主:
问题是这个机器的厂家不知道是哪里使用的 是什么软件

网友:
厂家不同 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