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1270上电自动开启风扇狂转

楼主(2022-01-05):
未按电源键就自动开启风扇狂转,POWER与ALERT红色指示灯闪烁,恳请哪位师傅给点维修思路。要是能够给份图纸就更好了...谢谢了

楼主:
都是半桶水还是对我这个不常来的新号没有利用价值提不起兴趣?

网友(2022-02-15):
估计灯泡挂了,换个备用灯泡试试,有些投影仪开机风扇狂转进行系统检查。

网友(2023-10-01):
进水机经常出现的故障,插电自启动,风扇狂转不点灯,警告灯、电源灯持续闪烁,检查主控芯片与周边元件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