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问题

楼主(2022-01-07):
台式机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启动不了?要怎么维修检查

网友A:
拆散了再装上,不会就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散了再装上,不会就换人

拆哪些,我有拆开过

网友:
测电源出来的12v5v有没有

网友B:
你得提供你测量了哪路电压  板子型号和牌子  这样才能方便大家帮到你

网友:
有可能主板出问题了,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提供你测量了哪路电压  板子型号和牌子  这样才能方便大家帮到你

谢谢大家,我这机子问题有几年了,一直不会弄,前两弄这个看到这个论坛,就想鼓捣下看看。等我有时间测了看看再请教大家

网友:
看看注册日期就知道是高人了。

网友:
台式机你也没说什么品牌的 有很多品牌 故障相同 但是故障点却不一样 随便回复你 恐怕要误导你 有可能会弄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