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老师们,这是什么型号三极管,请指教

楼主(2022-01-09):
丝印字是6.B和.4  ,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型号晶体管?

网友A:
BC817-25LT1G NPN 45V 0.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817-25LT1G NPN 45V 0.5A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看电路应该是复合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2022-02-13):
用8050代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8050代换即可。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817-25LT1G NPN 45V 0.5A

谢谢分享!家维论坛有您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