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武汉数字金网通机顶盒JC-3018无视频输出

楼主(2022-01-10):
接修武汉数字JC-3018机顶盒,故障机顶盒屏上面有数码显示,调节功能正常。但连接音视频到电视后无视频图像显示。查电源板各电压正常,检查图像处理块SGM9119YS8 4脚5V电压正常,从3脚引出有黑白视频信号声音正常.百度查不到此集成块的资料,换几个同型号集成块故障不变,请有维修这方面的大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SGM9119YS8 是视频驱动器芯片,⑦脚经R6接至视频输出,检查一下R6是否开路,铜箔是否有断路。

楼主:
谢谢支持,检查了7脚外围元件没什么问题,此集成块3脚和6脚都有视频输出信号,但是黑白图像。7脚输出到插孔部分没信号输出,直接接6脚也是一样

楼主:
试着把1,2,3脚都连接在一起,有彩色视频输出了,不知原理但事实确实可以正常使用了,查资料1,2,3,脚位输入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