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纸] TCL55L2换灯条降流方法

楼主(2022-01-12):
        TCL55L2换灯条后为了延长灯条使用寿命,需要技改一下。此机电流调整是通过集成块外接电阻进行的,其方法是u601(OB3365RP)第二脚是电流调整脚,对地外接两个电阻r608 (39K)  r609(91k)并联接地,合成阻值是27.3k,原机电流正常时是280毫安。二脚电阻增大时电流降低,减小时电流增加。可以把r609(91k)去掉,留下r608(39k),使原来的并联阻值27.3k增加到39k,这样电流就降到200毫安。
张进旗

网友:
TCL用这个灯条电路的电视比较多,我一般调整到16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