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升级内存问题

楼主(2022-01-13):
我手上有一台十多年前的老笔记本,想加条内存,更换一块硬盘,请问各位师傅我这台笔记本能和现在的哪种内存兼容,另外的我笔记本最大能支持多大的内存?

网友:
4到8G应该不错

楼主:
请问师傅,具体用哪种型号的内存?

网友:
和你图上的一样的DDR3,1333的,如果买两根的话,要一样的,不然可能会不兼容

网友:
笔记本可能就一个槽的吧,老电脑了买一根8G可以了,

网友A:
买个8G效果性能提升明显,现在也是用10年前的电脑,自己升级了I7和升了16G内存,对我来说很不错的速度 了,专业人士不说了!

网友:
换个固态,内存换成4G,够了,这样升级还能带你飞一阵子

网友:
先用AIDA64Engineer-6.60.5900看一下电脑信息,最简单就是换一个固态硬盘,如果是支持双硬盘的话,直接加一个固态硬盘做系统盘

网友:
你这个机子加根4G的条子,加上块固态,再换上个I5 580M的U,还能再战几年,总预算200大洋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8G效果性能提升明显,现在也是用10年前的电脑,自己升级了I7和升了16G内存,对我来说很不错的速度 了, ...

请问师傅,我的这台笔记本最大能支持多大的内存,另外新型号的内存能和我的旧电脑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