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格兰仕G70F20N故障求助

楼主(2022-01-14):
目前 开机按键反应正常,就是无效果,里面的结构未知还没拆开,看机子还有光波功能原理是怎样的,是不是磁控管泡汤了?先求先辈们指点一下。

楼主:
一点热度都 没有效果无动静,多少 有点声音。

楼主:
内部很干净保险均是好的,磁控管撩开引线后量测为0阻值。

楼主:
风扇不转无动静…………

网友A:
检查高压保险和高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高压保险和高压二极管

这些均正常的。

楼主:
风扇电阻值有二组均正常,不过风扇红色兰色连到底部难道是通过温度控制串连?

网友B:
风扇没有转动?这个应该很明显了该查什么了

网友:
修这个最好有个电流表(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没有转动?这个应该很明显了该查什么了

不经常修微波炉,风扇有二条线引到底部断开量有几百欧的阻值这个是不是温度 控制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