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楼主(2022-01-16):
在开关电源中电解电容耐压不低于原值,对于起滤波作用的电容容量是否越大越好呢?比如450v100uf可以换成450v350Uf的么?

网友A:
还有个空间问题

网友:
不完全是,还要考虑前级的能力。

网友B:
探讨  ,    如果电路上     该电容      没有并联高频滤波电容   ,单纯加大滤波容量   ,未必有益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空间问题

抛开体积与温度问题,是否可以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讨  ,    如果电路上     该电容      没有并联高频滤波电容   ,单纯加大滤波容量   ,未必有益   …… ...

我怎么在论坛上看有些师傅的评论是电源滤波电路当中的电容容量可以比原来的大呢?

网友C:
可以大,但是不要太大,整流桥受不了浪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大,但是不要太大,整流桥受不了浪涌电流。

一般在什么范围当中那?如我题目所说的那样是否可以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在什么范围当中那?如我题目所说的那样是否可以那?

50%以下吧

网友:
200UF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