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sonic DH1功放机开机屏幕不亮没有反应有谁修过上来说下

楼主(2022-01-16):
Yamasonic DH1功放机开机屏幕不亮没有反应有谁修过上来说下,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首;有螺丝刀不行!
先;淘宝个万用表,
后;电阻档测通断,
再;电压档量电压,
复;电铬铁拆换新,
终;座皇帝位欣赏。

网友:
其他好说,CPU坏了麻烦。

网友:
先检查下电源,再把相关的测量数据列举出来,你这样让人瞎猜谁猜得到。

网友:
因该是用户吧?

网友:
国内功放品牌太多厂家大多以广东东莞为主,那个年代,这个产物。如要修复,看其价值,回收站中可寻器物。要么就得靠自己的维修功低!别说资料,厂家已经易名(易主)多个。

网友:
一般开关坏。具体哪个要查。

网友:
先从检查电压入手,但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