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康佳滚筒洗衣机滤波器坏了,买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2-01-16):
一台康佳滚筒洗衣机滤波器坏了,买不到,怎么办?

网友: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
随便那个品牌的滚筒电源滤波器装上就行啦。
最好还是装上别短接。

网友:
滤波器可不是什么稀有物品

网友:
滤波器滤掉交流波而已

网友:
这玩意儿又不是专用件,随便买一个装上就行

网友:
同类参数接近代换就可以了,代换比短接好很多

网友:
随便才一个充数就行

网友:
天生我材必有用。

网友:
滚筒洗衣机滤波器可以通用

网友:
随便那个品牌的滚筒电源滤波器装上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