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制冰不能脱冰

楼主(2022-01-17):
一台商用双5P板式制冰机,一路正常制冰脱冰,一路制冰正常,但是不能脱冰 ,根据下图描述故障表现,开机制冰,A管是凉的,B和C管都是冰的,制冰正常,等冰厚达到设定厚度,电脑板开始脱冰程序,供热电磁阀打开,正常状态,A管是热的,B管是凉的,C管是温的,制冰板上面铜管会在十几秒钟内化霜,一会冰就可以脱下来,正常的状态下,制冰时低压为2公斤左右的压力,脱冰是低压为5公斤左右。现在的故障表现是,电脑板转换到脱冰程序,A管非常热,B管是结霜的,C管也是结霜的,制冷板上面的铜管一点热量也没有没有,所以根本就不会脱冰,这个状态下,制冰时的压力为2公斤左右,脱冰状态下低压也为两公斤左右。现在定量加了制冷剂,因为制冰正常,基本可以排除压缩机,脱冰供热电磁阀是双路的,脱冰状态下,两个供热电磁阀后面管子都非常热,基本也可以排除供热电磁阀不能转换,现在我判断A管和B管结合处有堵的可能,因为没有怎么修过制冰机,还希望这方面的前辈给诊断一下,谢谢大家了。
在说明一下这个制冰机的整个制冰过程,开机制冰,制冷剂从压缩机排气管流到冷凝器,经过冷却流到膨胀阀,然后到制冰板,最后经过回气管和气液分离器到压缩机,冰达到设定的厚度开始脱冰,供热电磁阀打开,高压高热的制冷剂直接流到制冰板,这个时候冰块就会慢慢脱落,现在的问题是脱冰状态下,供热的管路(A管)在和制冷管路(B管)合并以后,瞬间没有了热量,而且合并以后的管子(C管)是结霜的。既然C管结霜,就说明存在节流蒸发,第一就是膨胀阀过来的蒸发后制冷剂,不过脱冰状态下,供热电磁阀打开,因为A管没有阻力,所以绝大部分高温制冷剂会从A管直接流到制冰板,这个时候经过膨胀阀到B管的制冷剂会特比少。再一个就是供热膨胀阀堵了,但是两个电磁阀都堵了的可能又不太大,而且电磁阀打开之后,后面的管子也特别热,今天晚上打算把A管和B管焊开,单独试试,有什么进展再告诉大家。

网友:
检查一下冰模   冰模后面的管道脱层了

网友:
都不热,检查电磁阀吧。
电磁阀开,压缩机好,不热不可能的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正常状态是A管热B管凉C管温证明此系统是单系统交替制冰脱冰。一边正常制冰一边脱冰,最有可能的是电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