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tcl b55a758u图像一边比较暗还拖尾

楼主(2022-01-17):
打开看了下华星光电的d04逻辑板,供电11.8  vgh17.5   vghf32.5   vgl-5.4   vaa7.8 vdd3.3 请大师些帮我参考下,感觉vgh偏低,查到的值为22左右,代换逻辑板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华星屏问题

网友:
做好屏问题的准备!

网友:
暗和拖尾那边的屏耳朵撕掉会有收获的,但不知道能用多久,告诉用户不保修。

网友A:
撕耳朵,刷程序,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耳朵,刷程序,一定行

听说飞线可以根治,可我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