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遇到的220-380压机问题

楼主(2022-01-18):
今天同行给的一个活,昨天他去了检查压缩机坏了,开机跳闸。然后更换了压缩机,结果只能制冷不能制热,制热启动几秒钟就停。搞不定最后给我打电话。过去查了半天没查出问题,最后还是怀疑压缩机,他换的旧的压机。准备拆压机,突然发现压缩机是380的,机器是220的。瞬间发现问题。卸下来换了个220的,一切正常。始终不太明白为啥换的380压机可以启动?有没有大神给分析一下220压机换380压机为什么能制冷?他为什么能启动?

网友A:
你出门多走两步到专修电机的地方去问问。
只有单相电是如何试三相电机给客户看转动的。
在这个问题上,修电机的是你师傅。
求问也不丢人的。

你朋友真踩狗屎走了狗屎运。
220V单相机装成380V三相压机。
如果没踩狗屎,三相机装个单相220V上去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门多走两步到专修电机的地方去问问。
只有单相电是如何试三相电机给客户看转动的。
在这个问题上,修电 ...

我也是无语

网友:
三相电的小功率电机接上电容是能用单相电(220)工作的,和这个压缩机同样道理,只是带载能力小了。属于电工范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出门多走两步到专修电机的地方去问问。
只有单相电是如何试三相电机给客户看转动的。
在这个问题上,修电 ...

有困难找警察,有技术困难找佳波,没毛病!

网友:
找个电工咨询一下秒懂

网友B:
三相电动机接220V电源,能运行但是扭矩小,电动机功率不能太大,一般小于3KW电动机
,任意两根线接电源零火线,剩下的一根串联电容后接到火线上面,如果发现旋转方向不对的话,那就把接火线的那根和接电容的那根对换一下,也就是原来接火线的串联电容后再接到火线上,原来接电容的那根直接接火线。
电容大小计算    1950×电动机额定电流÷(220×功率因数)   电动机额定电流从电动机铭牌上获取,功率因数一般取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动机接220V电源,能运行但是扭矩小,电动机功率不能太大,一般小于3KW电动机
,任意两根线接电源零 ...

原来用三相电的缝纫机,是车间淘汰下来的,改家用。加了个电容,只要电机不发热就没有问题。

网友C:
380的接220功率会变小,制冷时这会天气冷电流小能启动,制热时电流大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的接220功率会变小,制冷时这会天气冷电流小能启动,制热时电流大启动不了。 ...

正确

网友:
我修一台鱼池冷水机组,散热风机坏了,他用的是220V罩极式散热风机,可配件店只有380伏的,安装上,调整好线序,也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动机接220V电源,能运行但是扭矩小,电动机功率不能太大,一般小于3KW电动机
,任意两根线接电源零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的接220功率会变小,制冷时这会天气冷电流小能启动,制热时电流大启动不了。 ...

是了 制热启动几秒就停了。感谢感谢

网友:
艺差人胆大,有钱途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的接220功率会变小,制冷时这会天气冷电流小能启动,制热时电流大启动不了。 ...

这个是对的。三相可以改成单相要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
额滴大神,压缩机也能换错!

网友:
我的天那,压缩机也能换错!

网友(2022-03-18):
要么就直接改成380V,220V加一个接触器,压机直接380V,要么就换回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