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D怎么改成开机是AV输入 通道,谢谢!我想做个小电视机用

楼主(2022-01-18):
求助,EVD怎么改成开机是AV输入 通道,谢谢!我想做个小电视机用

网友A:
EVD怎么改成开机是AV输入通道?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VD怎么改成开机是AV输入通道?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成老年播放机带DVD,并且有视频收入,还有电视收视功能,就是想开机就进入AV输入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成老年播放机带DVD,并且有视频收入,还有电视收视功能,就是想开机就进入AV输入 ...

那个程序写好那样了

网友:
如果功能菜单里没有开机信号源的调整项,就改不了。

网友:
这个好像搞不了,我有一台在菜单可设置开机AV,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C:
用一只继电器做个延时接通电路,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接AV切换轻触开关两端,当开机上电后继电器不动作,等待开机画面稳定在DVD读碟状态的时候,延时时间到,继电器接通,这时就会自动切换到AV状态,有些电路可能长时间接通AV按钮会出现问题,那就可以在继电器触点间串联一个0.1~1uf左右的无极电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当然如果你会单片机,那就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只继电器做个延时接通电路,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接AV切换轻触开关两端,当开机上电后继电器不动作,等待 ...

大哥,我还是把EVD砸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只继电器做个延时接通电路,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接AV切换轻触开关两端,当开机上电后继电器不动作,等待 ...

是不是有个通道切换集成块,直接把AV输入这脚和通往大块那一脚直接搭起来,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个通道切换集成块,直接把AV输入这脚和通往大块那一脚直接搭起来,能行吗? ...

大脑会说;你改你的。
我还是显示我的“走片未到,敬请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