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22-01-18):
请问各位高手看戏机换主控芯片F1C100S这个芯片要烧录程序在这个芯片里吗?

网友:
能换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A:
换主控不用哦,数据在个挂的存储里面。

楼主:
谢谢大师们,我有一块主板不开机,主控我从淘宝上买了5个换上都不行,不知道主控芯片有没有分原装和次的。主板晶振     缓存都换过     程序也写过都不行,各电压基本正常主控和缓存3.3v     晶振1.1左右     5v      还有一路不知道哪里的电压2.5 正常。就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麻烦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控不用哦,数据在个挂的存储里面。

刘师傅你好,我有一块主板不开机,主控我从淘宝上买了5个换上都不行,不知道主控芯片有没有分原装和次的。主板晶振     缓存都换过     程序也写过都不行,各电压基本正常主控和缓存3.3v     晶振1.1左右     5v      还有一路不知道哪里的电压2.5 正常。就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只是电压正常还不行,还要确保存储器里的数据是正常的才能开机。

楼主:
麻烦刘师傅给看看

楼主:
主板MJ-C100S-QY170 V2.1    按键SD-HWYX-QY170-K V1.1 20161029 DX
品牌部清楚 视频拉杆音箱

网友:
机子型号,按键板号,主板板号,屏型号等不写清楚,谁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