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 长虹等离子电视图像异常

楼主(2022-01-19):
长虹PT42638NHD,不定时出来满屏小色点,有时能自己恢复正常,声音一直正常,忘记拍照了,等离子维修经验少,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滴滴 这种情况不先自己擦排线。就直接问。太草率从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滴 这种情况不先自己擦排线。就直接问。太草率从事了吧

全部排线都擦过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Y板上的VSC负压可能不正常。刚开机时有些低。

网友:
屏幕老化,调整y板电位器看看,不行就提高y板电压,不超过等离子屏的参考电压。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B:
Y板上的VSC负压可能不正常。刚开机时有些低。

大师:长虹3d42i3700,AV信号正常,换HDMI信号后保护关机,自检白信号出现就保护关机,AV信号调最高亮点使用一段时间保护关机,冬天用HDMI信号可以看1个小时后保护关机,以上保护关机后可用遥控器直接开机,呈待机状态。XY板保护电路未发现损坏。
请教:是电源部分故障,还是Y板还有问题

网友B:
先代换电源板以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代换电源板以确定故障所在。

电源板VS用100W灯泡作负载,试机未发现异常,各路电压正常,保护时X板保护电路先动作,Y板保护电路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