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提供下维修方向吗……

楼主(2022-01-19):
滚筒洗衣机,用户说洗剩下一分钟不能洗完关机,就不能自动开门……我换了电脑版,用了几天,能自己洗完关机,后面又出这个故障,用户家里带烘干的,但是没有用烘干……烘干到后面会等凉了才能开,有大神提供下思路吗……

网友A:
可以查温度探头是否正常,至于维修思路提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温度探头是否正常,至于维修思路提供不了。

加热探头?

网友:
是的,自己找找看。祝你成功!

网友B:
最后一分钟可以手动关机吗?根据机器品牌咨询厂家或售后比较快捷

楼主:
上门检查了下·洗完 了·脱水转速啥都灭了·就是剩下1分钟显示·很奇怪·我把排水泵拧开了就可以了·水排掉就可以了关机门锁弹开·是不是气体顶到还是·排水泵都能正常排水·水感应没排掉·但是水位感应没排掉水的话脱水不上告诉的·高速啥的都能自动,一套流程洗完·高速啥都能上·奇怪·有大神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分钟可以手动关机吗?根据机器品牌咨询厂家或售后比较快捷

我就是售后·坐办公室那些懂吗·靠自己把·

网友:
代换水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售后·坐办公室那些懂吗·靠自己把·

呵呵,不懂,我们网点办公室打杂的都能上系统查资料,公司技术群里讨论故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