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F2155行不同步

楼主(2022-01-25):
今天修一个长虹PF2155   OM8370PS/N3/1/1843 CH05T1631 声音正常,不接AV 蓝屏 字符也正常,接上AV行不同步。  供电基本正常,,在咱论坛找了个数据上传者说的自考的也是   长虹PF2155   CH05T1631的 刷机后 可以亮机了 几分钟后图像变成黑白接着就行不同步了。。。测量24C08 供电4.8V    找了一个24C16刷上数据 还是可以开机30秒左右  变成黑白的接着就行不同步了。。。手里没这个大块   准备发个大块试试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晶振没有带换一下?

楼主:
发现新问题  冷机可以显示几分钟。。正常的时候测试释放电压185V 上面写的195V    不正常的时候180V
释放电压低引起的  。更换2个10UF 和1欧限流电阻还是一样  释放电压低还有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新问题  冷机可以显示几分钟。。正常的时候测试释放电压185V 上面写的195V    不正常的时候180V
释放 ...

看一下给行推动供电的17V电源是否带载能力不足,尤其是滤波电解电容C4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给行推动供电的17V电源是否带载能力不足,尤其是滤波电解电容C403。 ...

行推动供电是+B   不是17 V    高压包输出的 45V  16v  11V  都是正常的   只有190V偏低 板子上写的190V

经过测量 这个电压185V的时候图像正常 。180V的时候就不正常。。

网友B:
故障时菜单正常否?与视放电压无关

网友:
晶振、逆程返馈、行微分电路这几个方面检查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时菜单正常否?与视放电压无关

菜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