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对开十字门冰箱BCD-530WTPZM内漏

楼主(2022-01-26):
分段打压,低压漏,先检查底部外露的接口和管,以及电磁阀,都泡水试没有问题,上下两个蒸发器也分别泡水试,不见漏点。但表显示掉压漏了,没辙开背挖开泡沫再打压泡水,奇怪的不漏了,扳动露出来的管也不见漏,表显一直稳定,这不惨了吗?

网友:
如果打开系统(基本没有气出来),明显感觉漏了,那就说明还是有地方漏,只是你还没查到漏点。

楼主:
是的哩,不然不会费劲巴拉的打压查漏

网友:
应该哪里还是漏的。

网友:
继续分段打压 看那段漏啊

网友A:
530冷冻室到冷藏室的一段铝管最容易漏
打压到20
抽真空在打压

网友:
迫切地想知道,如此修好,能收多少费用?

网友:
你打多少个压?保多久?掉多少?冬天早晚温差大,加上你打太高压,保压太久,掉是正常的。我看你这25还是30公斤呢?这么高压5分钟不掉就可以判断为正常,你搞个一个钟两个钟,掉一两刻压很正常的,过个夜试试,掉一格都算正常。温差问题,压力越大越明显。我就上过这鸟当。当然,如果确定是漏,从回气管开始挖,多数就是铜铝接头那里问题,还有就是毛细管出来那个铜铝接头,这两处问题多。如果在安静的地方,耳朵贴着泡沫都能听到大概漏气位置

网友:
我还有个习惯,不管高压漏不漏,只要修过,直接外挂网。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0冷冻室到冷藏室的一段铝管最容易漏
打压到20
抽真空在打压

这一段目前不漏,但既然开了背,不差这八九十公分长的铜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