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屏排线接触不良的请教

楼主(2022-01-26):
屏排线于逻辑板接触不良的维修方法的请教,请和大侠们探讨

网友:
我用剪刀剪点头头再用的做法效果不错!

网友:
外加垫片,靠外壳挤压压紧试试

网友:
插干净,抹一点机油在上面防止氧化

网友:
400目砂纸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清洁剂清洗、橡皮擦擦拭、剪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