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系统求助

楼主(2022-01-30):
装好系统后开始正常,后面修复漏洞就会出现如图现象。铭瑄主板。

网友:
是WIN10系统吧?我也整不明白,我遇到这个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A:
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是软件的问题,有台笔记本电脑就是装不上去WIN10,后来没办法,拆了硬盘到其他机器上装了系统后再移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是软件的问题,有台笔记本电脑就是装不上去WIN10,后来没办法,拆了硬盘到其他机器上装了 ...

软件和硬件不兼容,就算装完系统移植过去也容易蓝屏,所以最好换系统。

楼主:
这机子配下基本没用,原来是120G固态盘,坏了后买了二手硬盘在用。

网友:
那个英文是备份的意思,是安卓系统的,

网友:
图片很不清晰,看不清上面写的是啥……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最近安装的补丁。还不行的话,只有重装系统了。
这个蓝屏是恢复出错。

网友:
还是重装系统吧。

网友:
先度娘下英文基本意思就知道了  大多数这情况就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