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电源板PSPF321501C维修体会

楼主(2022-02-12):
故障为开机电源板保护。此电源板正常情况下,待机时待机5V和D15V是有输出的,PCQ803S光耦是截止的。出故障时,继电器会反复多跳几次后进入保护。此板在检修时,把CN802的5脚(PS-ON)接地,再把CN802的6脚(VS-ON)用一只4.7K的电阻接到待机5V端,然后在VS滤波电容两端接一只60W的灯泡。交流上电监测(动作要快)D15V是否有输出,如果有就检查VS电源芯片25600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没有就检查D15V的控制电路元件。此机故障时监测D15V无输出,检查控制电路元件,发现QX805三极管(丝印NA)在路阻值明显异常。取下测量基极开路。此管为带阻三极管,查不到参数,对比这主板另一处的相同型号管子,经测量发现此带阻三极管是由一只1815和两只5.1K的电阻结合而成。于是找来两只4.7K的电阻和一只1815三极管,首先在三极管的B、E间如此一只4.7K的电阻,再在基极上串联一只4.7K的电阻,稍作处理后按正确脚位焊在原QX805的焊盘上,再次上电D15V正常了,但灯泡不亮,测量VS芯片25600没有供电供电。此供电是由低压差稳压块ICQ805输出的。因为没此元件,就取下此块子,用两只1N5399串联代替正向接入此块子的输入输出端,再次交流上电,灯泡正常点亮,测量电源输出各电压正常。取掉相关连线。上机后电视机工作正常。检修完毕。附上相关图片,因受图片上传大小限制,只能压缩后上传。

网友:
对唱戏机的数据研究的厉害,没想到对等离子也那么的有烟酒,I服了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