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语句问题

楼主(2022-04-03):
用条件语句if,就是用if如果输入端低电平,然后输出低电平,如果几秒后输入端变成了高电平,此时输出端会变吗?这个if是一直扫描输入端状态还是单独一次?刚学单片机,不懂

网友:
你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A:
如果你说p1.1输入做为if的条件去输出p1.2,那么要看你if函数内执行什么语句了;如果是p1.1做if条件去输出p1.1那就不用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p1.1输入做为if的条件去输出p1.2,那么要看你if函数内执行什么语句了;如果是p1.1做if条件去输出p1 ...

就是p1.1作为输入条件,p1.2作为输出啊,刚开始输入是低电平让输出也是低电平,如果是用if语句操作,但是如果突然间输入端变成了高电平,那这个if会一直扫描输入还是刚开始执行时候扫描一次就完了?那后面突然输入端变成高电平就不管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1.1作为输入条件,p1.2作为输出啊,刚开始输入是低电平让输出也是低电平,如果是用if语句操作,但是 ...

哪条件就不成立了,这个语句就不再执行了呗,但先前执行的动作会保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p1.1作为输入条件,p1.2作为输出啊,刚开始输入是低电平让输出也是低电平,如果是用if语句操作,但是 ...

if低电平

       低电平
   }
12345678...
如果低电平才走判断,如果几秒后变成高电平,又没有else,就直接走到12345678那句了。输出什么就得看代码其他部分有没有赋值了。语句是一直跑的,只要程序运行就一直跑下去,不是跑一次不跑。也就是说等电平又低时,就又进到判断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低电平

       低电平

那如果想开始输入低电平话,输出0.5秒低电平,接着,输入端突然变了高电平,但是还是想输出也是输出0.5秒的低电平,这样情况还能用if了判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低电平

       低电平

刚看了别人说的,是说if执行一次就完了,不会又重头来过,要在前面加while(1)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别人说的,是说if执行一次就完了,不会又重头来过,要在前面加while(1)才会 ...

代码是依次执行的,在没有中断跳出或者while循环,总之就是没有再次进入判断,或者后面语句没有对这个IO口赋值的话,一般不会改变状态。在学按键检测吧?按键拉低电平,输出IO实现低/高电平点亮LED。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这个IF看指令周期只执行比如这个指令用了几十个微秒过后就过了,你的高电平过来后它也检测不到了,会执行下面的语句,所以关键是对整个系统的理解。所为什么按键程序搞的那复杂也是考虑到很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