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打印机怎么改成无线打印机?要支持手机打印。

楼主(2022-04-19):
三星SCX-4521HS打印机不支持无线打印,想改成手机打印,怎么改成本最小?

网友A:
买个打印机服务器就OK。

网友B:
我也想这样用,用路由器共享后可以不开电脑用手机无线打印吗?

楼主:
怎么弄?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打印机服务器就OK。

怎么弄?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这样用,用路由器共享后可以不开电脑用手机无线打印吗?

就是想用路由器共享后不开电脑用手机无线打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有推荐的吗?

商家会教你,当心什么。

网友:
也想学习怎么用手机WIFI连接打印

网友:
买个打印机服务器,或者去海鲜市场找个路由器刷的打印服务器都可以

网友(2022-06-08):
18年停产的打印机没得WiFi,主板压根就不支持! 软件也都停止升级了。试试win自带的打印机服务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家会教你,当心什么。

不是担心什么,而是怕不稳定,不好使,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