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奔腾按键电磁炉故障

楼主(2022-05-13):
用户说电磁炉按键不灵。我到手检测,没有发现不灵,反倒是功率失控。火锅1000-2000w都是近20A,其它模式断续加热。打开后直奔501元件去,发现是5K多点。更换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一般8.5a左右最安全。超过就怕线或igbt爆,当然商用的另外说。

网友A:
感谢分享!
保险丝真牛,十几A的20A都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保险丝真牛,十几A的20A都没烧

这个估计是一般仪表的缺陷。20A感觉不是连续的,有时闪一下10A,但大部分显示20A,估计是采样显示问题,入
如要较真需要用示波器。如果是75%是20A,其它时间是0,这个保险不断是完全合格的。可惜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A:
赶紧换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换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其实是功率插座,懒得去找钳表,能判别就好,不要较真

网友:
断续加热。打开后直奔501

  可调必查之一

网友:
也曾经遇到过501引起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可调501开路的一定要检查另外一小电阻和康铜丝虚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