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想不明白

楼主(2022-05-16):
今天看了一张格力三代直流的板子原理图,看了下A6061H的芯片,一直没想明白2脚为什么是6.2V,不应该是310/3150*150=14.8V吗

楼主:
有大佬能给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集成电路的2脚对地也有等效电阻啊,除了R54,可以想像,在2脚对地还接了一只电阻Rx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的2脚对地也有等效电阻啊,除了R54,可以想像,在2脚对地还接了一只电阻Rx ...

非常支持

网友:
那个悬空2脚,可能就是电阻Rx只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你的计算没问题,可能是该引脚内部有稳压管之类的东西导致的吧

网友:
支持三楼,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
把2脚断开就是1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