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看这个电路中的二极管能亮吗?

楼主(2022-05-21):
各位大师看看发光二极管能亮吗?

网友:
这样子,通电瞬间亮,电容充满电就不亮啦。
带上负载能亮。但负载要并在电解上。/color]

爱捞依弟是用负波点亮的,正波供负载。

不能啊。爱捞依弟这么个极性也是用正波。不会亮。得反向接才行。

再更正一次;工频的可用上面的解释。
但楼主图中芯铁是虚线,代表的是高频磁芯,这个得看设计中的脉宽与幅度,搞不好通电就击穿爱捞依弟。反峰电压太高。

网友A:
没有负载,估计不亮,没回路啊,电路图画一半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设计

网友:
会亮,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估计不亮,没回路啊,电路图画一半

这是个教学线性电源的指示灯电路,真的能亮。用于次级指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教学线性电源的指示灯电路,真的能亮。用于次级指示。

为什么不亮,而且负载短路的时候也能亮。

网友:
这回明白了

网友:
看输入的是什么电源,如果是正弦交流电肯定能亮。

网友:
全波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亮,而且负载短路的时候也能亮。

在整流二极管截止期,这个发光二极管就该亮!至于是否会被击穿是另一回事。

网友:
付半周时相当于接地 当然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亮,而且负载短路的时候也能亮。

当拿掉电路中电容时,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亮,而且负载短路的时候也能亮。

拿掉电容就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掉电容就不亮了。

拿掉电容得接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设计

负载短路的时候也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掉电容得接负载

的确如此,拿掉电容接入负载,led快速闪动。

网友:
理解这个电路要搞懂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发光二极管流通的是直流电,而变压器次级线圈本质是一电感,电感通直流阻交流,所以发光二极管接在线圈上端和下端本质上都是接地。剩下的小白自己分析,大神可一笑而过。

能亮不能亮还要取决于变压器输出多高电压和多大电流。

网友:
完全没看懂,看来我还是小白。

网友:
感觉这个比大学学的还深

网友(2022-06-21):
上两种接线情况下仿真图:相关数据和波形看探针和示波器。得出的结论是两种情况下都能亮。

具体原理和电路分析感兴趣的请发表看法,供大家学习交流。

网友:
实验一下

网友:
会亮的,负半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