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监控机的网络设置为动态ip时,搜不到摄像头,非得...

楼主(2022-05-25):
可是设置好静态IP,云服务又搜不到手机端。

网友:
ID地址冲突!

网友A:
路由与摄像头IP不在一个网段,静态时录像机与摄像头网段一致,所以能搜到摄像头,动态时录像机获取到的是路由的网段IP,所以搜不到摄像头,解决的办法是修改摄像头或者路由的IP,使之在同一网段即可,这样不管动态静态都没问题,最好还是用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与摄像头IP不在一个网段,静态时录像机与摄像头网段一致,所以能搜到摄像头,动态时录像机获取到的是路 ...

偏偏就那一个摄像头的IP不能修改,是不是摄像头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偏就那一个摄像头的IP不能修改,是不是摄像头故障?

网络摄像头都能修改IP的,无法修改可能摄像头有故障或者登陆的账户没有修改权限,查看下是否设置了普通账户,普通账户只能查看不能修改,需要登陆管理员账户才能修改。

网友:
你的监控系统开启了DHCP服务吗?没DHCP服务器谁给分配动态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