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22-05-26):
c1815三极管可以代替2n3904三极管么?

网友:
脚位接对就可以。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场合,C1815管功率小了点,最好用原型号,实在要代用常见的S8050代替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代换没问题,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地方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场合,C1815管功率小了点,最好用原型号,实在要代用常见的S8050代替吧。 ...

8050的CE电压25V,1815的CE电压50V,20V以上的电压8050代换不了1815,况且脚位也不一样

网友:
注意脚位不一样,2N5551功放上很常见,这个脚位是一样的,耐压也比3904高,1815耐压没有3904高

网友:
可以代换的,注意脚位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