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荣老指点迷津

楼主(2022-06-08):
库容长3.2m×宽2.3m×高2.4m(库外尺寸),要求打-18℃。原冷库安装师傅给配的海立3匹ZB系列R404全封闭旋转压缩机组,双翅铝排52.2m,上恒NRF3HW100膨胀阀,使用半年后烧压缩机,再换压缩机热保库温降不下来。后经我接手维修给配的谷轮ZSI091三匹R22低温压缩机全封闭涡旋机组,丹佛斯T2膨胀阀(2号芯),铝排未动。现故障现象是库温最低打到-12℃就降不下去,高压偏低1.3Mpa,低压0.15Mpa(环温32℃,中午环温35℃时高压可以上升到1.5Mpa),试了膨胀阀关小增大过热度补充制冷剂高压只能上去一点到1.4Mpa低压基本没有变化。开大膨胀阀减小过热度压缩机壳体抱霜。现只能将膨胀阀调回原出厂状态免强拉温到-12℃给客户把货保住,还请荣老看到此求助贴能尽快回复指点迷津!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是32的双翅铝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是32的双翅铝排

压缩机的机身上出现结霜,不任从哪方面都解释不了的!机身结霜后,不但压缩效率下降,而且压缩机还容易出故障。
库温-12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17度左右,对应R404a制冷剂的饱和压力为0.243MPa表压,即使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正常的低压压力至少应该为0.2MPa或稍微再多一点表压。
环温32~35度,风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温度比环温高12度左右,即为44~47度,对应R404a制冷剂的压力为1.90~2.05MPa表压(此压力即为正常的高压压力)。

楼主:
这是偿试把膨胀阀开大然后充注制冷剂想提高高压压力拍的照片

网友A:
冷凝温度45度,蒸发温度-23度,谷轮ZSI091三匹制冷量在3.0KW,铝排60米左右,丹佛斯T2膨胀阀(2号芯),所有配置数据都差不多,可能货多了保温差了,需要多工作些时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凝温度45度,蒸发温度-23度,谷轮ZSI091三匹制冷量在3.0KW,铝排60米左右,丹佛斯T2膨胀阀(2号芯),所有 ...

首先谢谢你提出的宝贵意见,不是库内的货物多了也不是库的保温性能不好,打再长时间也没用的。

网友:
机组装小啦,铝排传热温差最好取10℃那么蒸发温度为-28制冷量不过2kw,zsi09冷凝温度45℃时制冷量也就2000瓦

网友:
22的话低压应该在0.1MP蒸发温度差不多-25度,膨胀阀关小补氟要微调,有条件测量膨胀阀出口和蒸发出口过热度,应该是低压高了蒸发温度高,你低压0.15蒸发温度差不多-20,拉到-12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