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彩电AV模式下满屏竖条

楼主(2022-06-09):
一台华通5.5寸小彩电,TV有雪花,仔细看也有竖条,AV模式下满屏竖条且图像输入无反应,请教下各位师傅是哪里问题,集成块LA7688B+LC89950

楼主:
再补充一张图片

网友:
    先不要管竖条,检查AV输入电路和LA7688B,有AV信号后竖条自然消失。输入电路重点检查耦合电容,采用代换法。

网友:
查查行同步电路

网友:
是否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制式不对。

网友:
行电路查一下,滤波电容查一下

网友:
180v视放电容或行供电电容损坏

楼主:
7688B已经换新效果一样,视放电容也换过了。Av输入信号,没反应。

网友:
换根AV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