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调整问题

楼主(2022-06-12):
一台无线网络硬盘录像机调一下分辨率,就黑屏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调回来,请老师指点谢谢。机子是星河舰队XH-7108

网友:
不知道,金币到手

网友:
你应该是把分辨率调的高了超出电视范围了。换个4K电视就出图像了然后再调回去。

网友:
看一下没有没恢复出厂设置键

网友:
分辨率调的太高了超视范围了,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
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2022-07-25):
最简单的办法,拿一个21.5寸以上的显示器调回来就是了!

网友:
显示器不支持重启下就好了

网友(2022-09-26):
恢复出场设置  混一下

网友(2023-05-29):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4K电视机作为显示器,把分辨率调回来。其他的都是忽悠。有些杂牌录像机甚至恢复出厂设置了还得用4K电视才能调。曾经有人说用三星显示器可以自动适应,这更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