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小米L55M5-5A,L55M5-AZ灰屏

楼主(2022-06-12):
由于粤西比较潮,我这有六台55寸小米都是出现灰屏故障,L55M5-5A改右屏排线,出现轻微回扫线,换逻辑板数据能解决?希望同行们说,或放些数据出来,万分感谢!

楼主:
还有台L55M5-AZ,逻辑板ST5461D07-3-C-1,拔左屏线或右屏线都没图像,也没有28v或负压。全拔下左右屏线,逻辑板电压正常。不知这机还能修?

网友A:
这个屏可以断Y 然后改写逻辑板数据 已修好几十台了

网友:
有些有技改,有些不行,具体是不是这个型号可以,搜索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可以断Y 然后改写逻辑板数据 已修好几十台了

能放些逻辑板数据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某宝技改板+邮费差不多70大洋,自己还能要多少,收多了又担心用不了几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放些逻辑板数据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屏有好几个逻辑板可以写数据 效果好 没有瑕疵 已经教同行修了好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换了技改的逻辑板使用不到两个月屏彻底报废了